[应用相关] 关于SPI FLASH管理方式求教

楼主(2014-08-26):
大家好,
32MB的SPI FLASH,大家都用什么方式来管理,该Flash最小擦除方式是4k

网友A:
直接上FAT文件系统,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直接上FAT文件系统,呵呵。

FAT文件系统有对这些块进行管理吗?
貌似没有吧

网友B:
看你的需求了,如果是想以文件系统的方式进行管理,可以上文件系统,现在的Fatfs文件系统都是很成熟的,移植一下就可以,如果只是作为一般的SPI Flash,那么就需要自己写底层的驱动,一般是以一个块为最小的管理单位,在数据处理的时候,最后是使用结构体来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你的需求了,如果是想以文件系统的方式进行管理,可以上文件系统,现在的Fatfs文件系统都是很成熟的,移 ...

我意思是类似Petit FatFs这种小型文件系统
他只要我实现Disk I/O Interface
disk_initialize、disk_readp 与disk_writep的底层接口
这样的话,这个文件系统是无法进行管理吧

有没有什么好的小型文件系统介绍,支持扇区管理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我意思是类似Petit FatFs这种小型文件系统
他只要我实现Disk I/O Interface
disk_initialize、disk_readp ...

你要的扇区管理是什么样的,说清楚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要的扇区管理是什么样的,说清楚一些

因为FLASH是以4k的扇区进行擦除的
为了FLASH的寿命,所以想有扇区的均衡管理

网友C:
引用 楼主:
因为FLASH是以4k的扇区进行擦除的
为了FLASH的寿命,所以想有扇区的均衡管理 ...

方法多种多样,比如 不删除文件,只特殊修改文件名,让其不在你的系统中显示,这样每次写入总会向上增长,全部写完才会从头开始,这是比较简单的一种做法。还有更加高级的均衡方法,你自己找来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