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IM900A短信问题

楼主(2014-08-26):
我编了一个通道复用的程序,AT+CMUX,短信用DLC1,GPRS用DLC2,程序里每隔几秒钟查询一下是否有短信,AT+CMGR,并且每隔几秒钟发一个注册命令,运行正常,但我用手机发一个短信给设备,结果AT+MGR和AT+CIPSEND都出现问题了,只好重启SIM900A.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不重启SIM900A,重新配置命令,配置许多次也不成功,
还有我配置的循序是:复用,短信(DLC1,文本英文模式),GPRS(DLC2),配置成功后,如果GPRS出现问题,重新配置GPRS,而短信不重配,这时短信显示的手机号码变为UNICODE模式,原为通用的"+8613xxxxxxxxx",,这些是什么原因呢?谢谢能告述我一下吗?

网友A:
短信设置为自动上报模式,不是查询

网友B:
模块设置为接收到短信即发出提示的模式,然后用串口中断模式处理后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