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DS1302的秒为什么会变化

楼主(2014-08-26):
请问 是芯片本来就是这么设计的  还是说需要程序控制它变化  还有我看

楼主:
/*------------------------------------------------
           从DS1302读出时钟数据
------------------------------------------------*/
void Ds1302_Read_Time(void)
{
               unsigned char i,tmp;

        time_buf[0]=Ds1302_Read_Byte(ds1302_hr_add);                //时
        time_buf[1]=Ds1302_Read_Byte(ds1302_min_add);                //分
        time_buf[2]=(Ds1302_Read_Byte(ds1302_sec_add))&0x7F;//秒

楼主:
中读秒的时候  用了&0x7f  是什么意思

网友A:
秒不变,那就是停止震荡啦。。。

你看看DS,秒的寄存器最高位,就明白了为什么要&0x7f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秒不变,那就是停止震荡啦。。。

你看看DS,秒的寄存器最高位,就明白了为什么要&0x7f ...

哦哦,这位原来是时钟停止位,为0的时候启动时钟,那ds1302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在晶振震荡的情况下,芯片内部进行自我处理,隔一秒  秒寄存器加一  到60的时候清零 分寄存器再加一  是这么类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哦哦,这位原来是时钟停止位,为0的时候启动时钟,那ds1302是怎么工作的,是不是在晶振震荡的情况下,芯 ...

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秒的最高位写1也会进入低功耗状态...

楼主:
引用 网友B:
差不多就是这样,如果秒的最高位写1也会进入低功耗状态...

恩恩,明白了,多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秒不变,那就是停止震荡啦。。。

你看看DS,秒的寄存器最高位,就明白了为什么要&0x7f ...

非常感谢

网友C:
秒寄存器(81h、80h)的位7定义为时钟暂停标志(CH)。当该位置为1时,时钟振荡器停止,DS1302处于低功耗状态;当该位置为0时,时钟开始运行。

楼主:
引用 网友C:
秒寄存器(81h、80h)的位7定义为时钟暂停标志(CH)。当该位置为1时,时钟振荡器停止,DS1302处于低功耗状 ...

恩  懂了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