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电源

楼主(2014-08-26):
求高人指点,单位设备开关电源输出24v和5v,偶尔出现断电瞬间又恢复正常,控制芯片3842,换过431好一断时间又出现同样故障

网友A:
您好!关于上面的问题,回复如下:
1、一般情况下431是很少损坏的,您可以先确认下换下来的431是不是坏掉了?还是其他问题导致,只是431的更换是个表象而已。
   431损坏的原因大多以下几种,但是概率比较低,您可以排查一下:
   a、VKA超出指标,根据您的输出电压来看,超出的概率比较低,可以确认一下。
   b、流过的电流过大,导致功耗超标,这种情况也是很好判别的,用手摸一下热不热就知道了。
   c、静电损伤,但是如果你的系统是100%出问题的话,这个概率也比较低。
   d、买到假料了!
2、关于断电无输出的可能性就有非常多了,不过你可以一项项的排查。
   a、首先要做的是,分清楚是功率环路的问题还是控制环路的问题。
   b、功率环路的问题比较好解决,可以迅速的找到原因。
   c、控制环路的问题,则需要根据IC脚上的波形,一步步的排除确认。
   d、像这种问题,也一定要排除下有没有工艺焊接问题,以免浪费大把时间。

祝你早日能够找到原因!

版主回复很详细,很给力

网友B:
光耦温度过高的时候会出现这个现象 但是应该很少能达到那个温度

网友C:
现在产品可能假的较多的

网友C:
先找人鉴定一下

网友D:
版主给力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