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中定义的一个数据,数值要大于65536,怎么办?

楼主(2014-08-26):
数据值=450000,我定义了 unsigned int,肯定不够,又定义了 unsigned long int,还是不行 请问该怎么定义?

网友A:
123456L
123456UL

网友B:
unsigned long  x   肯定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3456L
123456UL

不是一个定值,没有办法宏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C:
#define SIZE 4500000UL

不是一个定值,没有办法宏定义

网友A:
unsigned long x = 123456ul;

网友D:
长整型 long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是一个定值,没有办法宏定义

unsigned long 来说是最长的了,你试试看嘛,这个我也没用过这么大的数。

楼主:
引用 网友C:
unsigned long 来说是最长的了,你试试看嘛,这个我也没用过这么大的数。

谢谢你的回答 我已经找到替代的方法 只不过没那么精确

网友E:
unsigned long i;
i = 4000000000UL;
这个都有效,别说是450000UL。

网友F:
楼主,请你先明白一个事,int和long区别,没有long int这种定义,unsigned int是16位:0-65535,unsigned long 是32位:0-4294967295

网友G:
定义一个数组,然后将数据按字节保存,别说65535了,就是再大也能保存

网友H:
13楼有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