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达物位计的选购常识

楼主(2014-08-26):
物位是工业生产过程控制的重要测量参数之一,主要有固体物料的物位测量和液体物料的液位测量。固体物料种类繁多,有块料、颗粒、粉料,这些物料的介电常数、温度、水分含量也各不相同。所以在选择物位计的时候,要充分考虑介质的各种特性以及测量环境,只有这样,才能选择到最适合自己的产品。下面是物位计选择中的一些基本常识:
  1、脉冲型和调频连续波雷达的选择
  用于物位测量的雷达物位计通常分为两类:脉冲型雷达(Pulse)和调频连续波雷达(FMCW)。
  脉冲型雷达物位计(雷达料位计)  其工作模式与超声物位计相似,天线周期性发射微波脉冲,并接收物料面回波,同时对回波信号进行分析处理,确认有效回波,据此计算物位。精确度约为0.2~0.3%F.S.。由于智能雷达物位计频率较低(6.3GHz),并且在天线结构设计时充分考虑了冷凝、积料等影响,还能利用电磁波物位计中的回波信号处理,在有搅拌器等复杂工况中也能识别有效回波,价格相对也较便宜, 一般的过程控制仪表都采用脉冲型雷达物位计都用此方式。
  调频连续波型雷达物位计(FMCW)  天线发射的微波是频率被线性调制的连续波,当回波被天线接收到时,天线发射频率已经改变。根据回波与发射波的频率差可以计算出物料面的距离。FMCW方式测量线路较复杂,价格较高,但测量精确度较高,可以达0.1%F.s.,甚至更高。同时干扰回波也较易去除,所以一般要求精度高的产品都采用调频连续波型雷达物位计。
  2、测量颗粒状物料的仪表选型
  颗粒状物料,如矿石、石灰石、原煤、页岩等,储存在仓库里都存在物料的安息角(堆角),但也有反射介面。根据进料和出料所形成的物料安息角(堆角)和表面情况,在确定有效量程后,建议采用非接触型的雷达物位计(雷达料位计),即带有喇叭形天线的料位计。如用接触型的雷达物位计(雷达料位计),会产生对缆绳较大的下拉力,严重时可能会致使缆绳断裂,影响物位计正常应用。根据相关行业用户的反馈信息,喇叭天线的料位计回波更强,精确度更高(±0.2~±1% F.S)。
  3、测量粉状物料或介电常数很低的塑料粒子(如聚乙烯)的仪表选型
  对于粉状物料,非常难测其料位。在库里的粉料表面非常疏松,微波反射相当困难,为此建议采用接触型雷达物位计(雷达料位计),也可选用**兰的带有喇叭天线的非接触型雷达物位计(雷达料位计),它实际上是把缆绳既当天线又作导波定向合二为一,微波脉冲从探头发出后沿缆绳传播,当脉冲遇到物料表面时会被反射回来,其量程可达35m,被测物料的介电常数ε最低为1.6。另外,缆绳的耐磨和承受的最大拉力良好,能满足各类粉料库的检测要求。目前已有许多水泥厂 、电厂用缆式导波雷达物位计(雷达料位计)测量水泥库和粉煤灰库的料位,取得较好的效果。
  4、二线制和四线制的选择
  目前使用的雷达物位计(雷达料位计)大多是一体化的产品,由二线制供电,可直接接控制系统的模块,输出4~20mA的模拟信号,可节省大量电缆。四线制技术比二线制技术有更高的信噪比,因此它有比较大的测量范围并且能够应用于恶劣的工况。因此在二线制仪表无法满足要求的恶劣且复杂的工况下,可以考虑采用四线制仪表。

网友A:
它实际上是把缆绳既当天线又作导波定向合二为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