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同样的根文件系统为什么在NFS启动和从SD卡启动后文件权限不一样?

楼主(2014-08-26):
我用Yocto生成的core-image-sato根文件系统,在用NFS启动加载后查看/sbin目录的下文件都是xuser权限,如:
lrwxrwxrwx    1 xuser    xuser           21 Aug 26 02:14 reboot -> /sbin/reboot.sysvinit
而同样的文件系统用Mftools烧写到SD卡启动,则都是root权限,如:
lrwxrwxrwx    1 root     root            21 Jan  1  1970 reboot -> /sbin/reboot.sysvinit
请问这是为什么?

网友A:
楼主你好,你的问题我会帮你转给我们的i.MX工程师,他会帮你解答,还请耐心等待下。

网友B:
楼主你好 /sbin 目录的下文件的权限是一样的,要看前面的lrwxrwxrwx,紧接着的是指的用户名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你好 /sbin 目录的下文件的权限是一样的,要看前面的lrwxrwxrwx,紧接着的是指的用户名称。 ...

我主要指的就是用户权限,如用户是root的,肯定可以直接reboot,用户是xuser,如果输入reboot,则提示没有权限,输入sudo reboot,则提示sudo: effective uid is not 0, is sudo installed setuid root?

网友B:
楼主你好,请问你的问题解决了吗?如果没有的话,请继续在这里讨论。如果已解决,麻烦帮忙结帖哈~~
非常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