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GD32下载的几点补充,补充上一个帖子的不足

楼主(2014-08-26):
(无正文)

楼主:
1.关于芯片的选择,GD32 1X0系列与ST的STMF0X系类兼容的,后缀相同即可

楼主:
2.如果不想使用STM32的兼容系列,想直接选择GD系列,把下面的UV4.cdb放到keil的目录下,覆盖原来的UV4.cdb,就可以找到GD32的选项了

楼主:
3.在Target中,在这里打对号

楼主:
4.在output选项中,生成.hex文件前面打对号

楼主:
5.在JLINK的FLASH Down设置中,reset and run前面打对号

楼主:
6.在JLINK的DEbug设置中,ort选择SW【150不支持JTAG接口】,时钟频率根据你排线的长短设置,由于我用的跳线较长,选择20khz

网友A:
有点用,收藏了

网友B(2015-12-01):
引用 楼主:
5.在JLINK的FLASH Down设置中,reset and run前面打对号

这里面没有GD的选项怎么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