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82546双网络的IDSEL和flash问题

楼主(2014-08-26):
82546的中断有两个INTA和INTB,只有一个IDSEL,这样的话IDSEL是对应INTA的还是INTB的?PCI怎么寻找设备?
第二个问题,如果我不用FLASH的话是不是直接悬空就可以了?
麻烦高手帮忙,多谢!

网友A:
82546的具体型号是啥?

楼主:
引用 网友A:
82546的具体型号是啥?

82546GB,FLASH的话我不用是不是直接不接就行了?有没有哪些管脚特别需要的?比如说要上拉或者下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