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c v9.8 怎么使用内嵌函数(inline)

楼主(2014-08-26):
PICC V9.8 编译器怎么使用内嵌函数:

按照编译器的手册说明, 我声明一个内敛函数如下:

char var1, var2;

#praggma inline(func1)

void func1(void)
{
    var1 = 1;
    var2 = 2;
}

调用如下:
void main()
{

    func1();
}

编译报错结果如下:

Error   [712] . can't generate code for this expression

不知道错误原因是什么,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C语言中不支持inline,这是C++等上面才支持的,不要折腾了。

可以用宏定义的方式替代。

网友B:
楼主 请教下内嵌函数有什么好处?
记得把内嵌函数提前,这样就可以了
char var1, var2;

void func1(void)
{
    var1 = 1;
    var2 = 2;
}

#praggma inline(func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