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 stm32 pwm输出指定的脉冲数

楼主(2014-08-26):
现在用4个定时器产生四路频率不同的PWM波来控制电机,由于电机有加速过程,所以每个PWM波的频率是不断变化的,
但是有规定总的电机运行步数,也就是说PWM波的脉冲数是固定的,当到达指定的脉冲数后就停止PWM输出。
请问如何统计PWM输出的脉冲个数,这里的PWM波是频率变化的。各位达人快来帮帮我:'(

楼主:
:time:求指导啊啊 啊

网友A:
没有设置输出固定个数的pwm功能,用中断吧

网友B(2017-03-28):
采用中断记录产生 PWM 周期的个数,到达目标后即关闭中断,频率不算高,几百以内的话,用频率计测下来还是比较准确的。

网友C:
溢出中断的计数就是pwm周期个数

网友D:
使用定时器产生,内部计数

网友D:
可以连接中断产生中断信号计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