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牙4.0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蓝牙发展到现在的4.0已经有好几个版本了。关于兼容性有一些不明白的地方,请懂的大神给普及一下。
蓝牙4.0-BLE支持Android 4.3和苹果4S以上的版本不需要MFI认证,不向下兼容。而蓝牙4.0双模的是可以向下兼容的。于是问题来了,苹果4S以下的版本蓝牙通信因为不是用蓝牙4.的是需要MFI认证的或者买一个苹果的解码芯片,为什么蓝牙4.0双模的不需要?Android 4.3不是一个软件版本号码,怎么跟硬件有关呢?

网友A:
应该是Android 4.3以及以上,APPLE 4S以及以上才支持蓝牙BLE。
BLE不需要MFi认证,但是蓝牙4.0非BLE需要MFi认证。
如果你用一个蓝牙4.0双模芯片,是需要MFi认证的,除非你不打MFi标识,且只用到BLE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Android 4.3以及以上,APPLE 4S以及以上才支持蓝牙BLE。
BLE不需要MFi认证,但是蓝牙4.0非BLE需要MFi ...

可是我找的供应商都说双模是不需要MFI认证的啊

网友B(2015-05-15):
在蓝牙4.0协议未出现之前,由于苹果IOS设备不开放SPP数据接口,如果要在苹果产品上开发蓝牙终端产品需要进行MFI 认证,这需要苹果公司对蓝牙终端开发商进行开发授权,需要花费大量MFI开发认证时间和一笔不小的费用。

蓝牙4.0 BLE协议出现后,苹果Iphone 4S以上版本开始支持蓝牙4.0 BLE,终端开发商可直接使用蓝牙4.0 BLE进行产品开发,不需要进行复杂的苹果MFI授权及支付相应授权费用,使蓝牙4.0 BLE成为开发IOS蓝牙外设的最佳选择。

但由于历史原因,另一个广泛应用在手机、PDA等设备的Android 4.3以下版本不支持蓝牙4.0 BLE协议,只支持传统蓝牙SPP协议。

所以才有了双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