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昕阅读器有“添加图片”的功能吗?

楼主(2014-08-26):
见下图
请教
福昕阅读器有“添加图片”的功能吗?

非常感谢!

网友A:
用它有好多年了。没试过这功能。不知你能不能找到。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它有好多年了。没试过这功能。不知你能不能找到。

这个pdf阅读器有“ 添加图片 ”的功能,见下图

网友A:
确实可以。点击插入上面的图像标注,然后选择图片就行。可以拖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