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 DSP复习遇到的一些问题

楼主(2014-08-26):
大家好,最近要找工作,匆忙地复习了一些基础知识,有些问题以前就没有搞懂。
现在罗列于此,希望大家多给点建议。(太弱智的勿喷啊)
1、McBSP的多通道具体是什么含义(128个通道)
2、cmd文件中,PAGE 0 、1、2...与程序、数据、IO等空间的对应问题。再加上
书上说C55X的程序/数据空间是统一的,我就晕了
3、为何100MIPS的DSP时钟频率就是100MHz呢?即一个时钟脉冲运行一条指令,
难道是考虑了流水线等结构。
4、欢迎各位添加

网友A:
一、channel、block、partition的概念

channel: a time slot for shifting the bits of one serial word。一个MCBSP通道一次可以移进或移出一个串行字。每个MCBSP有128个接收channel和128个发送channel。

block: MCBSP的128个channel被分成8个blocks。每个block包含16个channel。

partition:划分。有两种划分模式,一种是2分区模式,一种是8分区模式。如果选择2分区模式,则将偶数块(0、2、4、6)分配给A区,奇数块(1、3、5、7)分配给B区。如果选择8分区模式,则将块0~7依次分配给A~H区。

在2-partition模式中有固定分配和可变分配两种方式。

固定分配方式,就是固定的将某block分配给partition,而不改变。如下图:

在可变分配方式中,partition的A\B部分不是固定的block,可以改变:

在 8-partition方式中,8个block刚好依次分给A/B/C/D/E/F/G/H 8个partition。如下图:

二、接收多通道选择模式(Receive Multichannel Selection Mode)

MCR1的RMCM 位用了确定接收端的channel是都启用或者选择性的启用。

当 RMCM = 0, 所有128 个receive channels 全部被启用,并且其中任意一个都不可被禁用。

当 RMCM = 1, receive multichannel selection mode 被启用,可以选择使用128个channel中的任意个。

三、发送多通道选择模式(Transmit Multichannel Selection Mode)

XCR2的XMCM 位决定了发送端的channel是都启用或者选择性的启用。

MCBSP有三种发送多通道选择模式,如下表所示:

四、启用/禁用(Disabling/Enabling) VS 屏蔽/解除屏蔽(Masking/Unmasking)1、在传输时,一个channel可以处于如下三种状态之一:

1)启用且未被屏蔽(Enabled and unmasked)。在这种情况下,传输可以开始并且可以完成。

2)启用单被屏蔽(Enabled but masked)。在这种情况下,传输可以开始,但无法完成。

3)禁用(Disabled)。在这种情况下,传输无法开始。

2、启用(enable)、禁用(disable)、屏蔽(masking)与非屏蔽(Unmasking)的定义

1)Enabled channel

定义:A channel that can begin transmission by passing data from the data transmit register(s) (DXR(s)) to the transmit shift registers (XSR(s)).

示意图:

2)Disabled channel

定义:A channel that is not enabled. A disabled channel is also masked.

3)Masked channel

定义:A channel that cannot complete transmission. The DX pin is held in the high-impedance state; data cannot be shifted out on the DX pin.

示意图:

4)Unmasked channel

定义:A channel that is not masked. Data in the XSR(s) is shifted out on the DX pin.

示意图:

网友A:
2.统一是指的数据和程序都存到了同一个存储区,不像以前那样  程序和数据是分开存储的
3.流水线只是意味着这个执行完接下来要执行的已经准备好了,不需要再去读取和准备

网友B:
帮着顶一下的,顺便的也学习了。

网友C:
哦  错了   版主分享的内容很充实啊

楼主:
好强大,非常感谢大家

网友A:
引用 楼主:
好强大,非常感谢大家

欢迎多多讨论  多多分享

网友D:
引用 网友A:
2.统一是指的数据和程序都存到了同一个存储区,不像以前那样  程序和数据是分开存储的
3.流水线只是意味着 ...

真详细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