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低输入偏置、失调电流,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

楼主(2014-08-26):
有人用过极低低输入偏置、失调电流,低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吗?目前在用一个
Input Bias Current:100pA
Input Offset Current:200pA
Input Offset Voltage:1uV
的运放,但是想找一个更低(越低越好)输入偏置、失调电流,输入失调电压的运放,有人可以推荐一下吗?

网友A:
TI官网上有一个参数选择工具呢,设置一定的参数限制比如你的偏置电流,失调电流,失调电压等。会自动筛选你需要的器件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TI官网上有一个参数选择工具呢,设置一定的参数限制比如你的偏置电流,失调电流,失调电压等。会自动筛选你 ...

有输入偏置、失调电流、输入失调电压的筛选项可供筛选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有输入偏置、失调电流、输入失调电压的筛选项可供筛选吗?

运放的参数基本上都有呢!你去看一下官网的那个参数选择工具就知道了呢!products  —>  Parametric selection tool   —>  Product Tree  —> Amplifiers and Linear

网友B:
可以去TI adi去找找相应的低失调的芯片。看那些符合你的要求。有相应 的

网友C:
参考楼上的意见的啊,谢谢分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去TI adi去找找相应的低失调的芯片。看那些符合你的要求。有相应 的

...

:handshake,3ks,看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