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程序在线仿真成功,烧录运行却失败了

楼主(2014-08-26):
简单的检测NRF24L01连接是否成功的程序,NRF24L01.c文件中的函数直接从例程搬过来的,设置为如果连接失败的话,灯闪烁,连接成功则不闪烁
u8 NRF24L01_Check(void)
{
        u8 buf[5]={0xA5,0xA5,0xA5,0xA5,0xA5};
        u8 i;
        NRF24L01_Write_Buf(WRITE_REG_NRF+TX_ADDR ,buf,5);
        NRF24L01_Read_Buf(TX_ADDR,buf,5);
        for(i=0;i<5;i++)
        {
                if(buf[i]!=0xA5)
                        break;
        }
        if(i!=5)
                return 1;        //失败
        else
                return 0;         //成功
}
while(NRF24L01_Check())
        {
                LED_G=0;
                Delay_1ms(50);
                LED_G=1;
                Delay_1ms(50);
        }
在线调试时,单步运行可以看到程序在上面的for循环中来回五次,返回值为0,没有进入while中灯闪烁的函数
但是当通过jlink把程序烧录到板子里运行的时候,灯却闪烁了,
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网友A:
单步运行可以,直接运行出问题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很多次。都是程序的问题。
你的这个,SPI速度设置为多少? NRF24L01的最大SPI时钟为10Mhz,不要超了。

网友B:
既然这样,那STM32根本就不能用,换别的ARM吧

网友C:
可能时序问题。比如上电延时,执行过程中的延时等待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