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一下关于232, 2个主1从的通讯方式

楼主(2014-08-26):
如题:近期一个项目上,用7寸的安卓小PC通过232 连接下位机,客户又提出如果安卓小PC坏了以后,可以用PC连接下位机并控制,两个PC之间只会用一个控制下位机,想来想去不想改动太大,所以就把MAX232  TTL 那边直接连起来了,即10、11连接TXD;9、12连接RXD,如附件图,经过一天的测试是没有发现问题,各位给个意见,会不会有什么问题?谢谢!

网友A:
输出端不可以简单并联,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后再互连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输出端不可以简单并联,可以用二极管隔离后再互连就可以了。

chunyang老师,指的是图中网络标注RXD,用二极管隔离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跑了一天,目前是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chunyang老师,指的是图中网络标注RXD,用二极管隔离么?

是的,用二极管接成所谓“线与”逻辑。

网友A:
引用 楼主:
跑了一天,目前是正常

如果没有发生电平竞争,那当然无所谓,一旦发生(一路输出1、一路输出0)则对可靠性很不利。

网友C:
各串一个电阻再并联好了,就算一个输出0,一个输出1,也问题不大。

网友D:
TXD可以接在一起,RXD建议这样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各串一个电阻再并联好了,就算一个输出0,一个输出1,也问题不大。

还是二极管好,当A为0,B为1时,B不影响A;反之亦然。电阻的话就还是有风险

网友E:
我们做个类似的,用74HC244给一路做了个开关,开机后如果PC1没有收到数据,就打开开关接收PC2的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们做个类似的,用74HC244给一路做了个开关,开机后如果PC1没有收到数据,就打开开关接收PC2的数据。 ...

这个也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