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T32F103C8T6碰到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IO口设为上拉输入,用万用表测得端口电压为2.6V,  ADC不工作,  原STM32都是没有问题的。

楼主:
在21IC里下载了一俱ADC例程,用ADC2不对,  用ADC1又对,  进一步测试又发现ADC值受什么干扰, 好多问题啊

楼主:
发现ADC输入通道CH5会干扰CH0的值,正常CH0用来测电压5.0V(当然做了分压), CH5上拉时,显示5.1V,  CH5接地时,显示4.8V ,难道我在淘空买到假货

网友A:
突然糊涂了,输入还上拉,应该是输出上拉吧,输入上拉干嘛

网友A:
百度了下,终于理解了上拉输入的意思了,哈哈,见笑了,我马上试试看

楼主:
试的结果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试的结果怎么样?

我试的是GD32150的片子,没有你所说的情况,你出问题的是哪个引脚呢?

楼主:
我测了GD32F103C8T6和GD32F103RGT6两块板, GPIOB的12,13,14,15脚,设为输入上拉也就是IPU,测出来电测都是2.6V, 理论上应为3.3V

网友B(点评):
ADC的输入阻抗并非无穷大,上拉电阻应该有几十K吧,可以忽略?

楼主(2014-12-02):
GD32切换AD通道后要加延时,再启动采样,否则可能会采样到切换之前的通道的电压

网友B(点评):
电压建立时间和采样率不匹配?ADC驱动不足?

网友C:
引用 楼主:
GD32切换AD通道后要加延时,再启动采样,否则可能会采样到切换之前的通道的电压 ...

如果我采样一组,比如4个通道,16次交叉采样,它们的采样时间比如是最快,这样的采样AD转换后,可能会相互干扰?还是会出现其它情况?

楼主:
对,我目前碰到的情况是这样,原来STM32没有问题,GD32好象有一个稳定时间,现在做延时10US左右可以。

网友C:
引用 楼主:
对,我目前碰到的情况是这样,原来STM32没有问题,GD32好象有一个稳定时间,现在做延时10US左右可以。 ...

相对的高速采样,进行AD转换就没法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