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 双向IO配置问题

楼主(2014-08-26):
STM32F103 的双向IO该如何配置呢? 我将IO设置为开漏输出,读的时候用GPIO_ReadInputDataBit函数。读出来的一直是低电位。

网友A:
外部需要上拉

网友B:
按照楼上的意见加上拉电阻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按照楼上的意见加上拉电阻吧

上拉是有接的,1K。我看了其他论坛的说在读输入之前,需要将IO口置高,否则读出的数据会一直被拉低,是这种情况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上拉是有接的,1K。我看了其他论坛的说在读输入之前,需要将IO口置高,否则读出的数据会一直被拉低,是这 ...

没试过,你可以试下看看;

楼主:
问题解决了,不关配置的事,是处理太快了,时序跟不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