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求推荐一款升压IC

楼主(2014-08-2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需要将双节锂电池的输出电压升压到12V,最大需求电流20mA. 由于空间和功耗的限制,要求升压电路尽量精简,且效率极高。之前做了一个电路输出20mA时,电池处输出的电流是24mA,该方案被否了,希望大家推荐一下自己用过的符合该要求的IC,不盛感激

网友A:
起TI官网输入参数搜索即可

网友B:
双节锂电池的输出电压升压到12V, 应该是 7.2V 升压到 12V 吧
之前做了一个电路输出20mA时,电池处输出的电流是24mA, 照这样算, 效率 138% ?  有没有弄错?

去 TI 网站 http://www.ti.com.cn/lsds/ti_zh/analog/webench/overview.page 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双节锂电池的输出电压升压到12V, 应该是 7.2V 升压到 12V 吧
之前做了一个电路输出20mA时,电池处输出的电 ...

版主,是我的电路输出端电流20MA,电池是输入端,输入端的电流是24MA,效率是83.33%

网友C:
输入电压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电压多少,

两节锂电池,(7.2~8.4V)

网友A:
你输入端电压范围是多少?24mA是输入端输出电流的能力吗?

网友A:
可以选择LM2731: http://www.ti.com.cn/product/cn/LM2731/description
满载20mA时,效率接近87%, 芯片封装非常小,外围电路零件也比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