类型转换问题请教!

楼主(2014-08-26):
hd, hdr, ev, os, ST
下面是BLE协议中摘录整理的代码;
现有如下的两个结构定义:
typedef struct
{
   void   *next;
   uint16 len;
   uint8  dest_id;
} osal_msg_hdr_t;

typedef struct
{
   uint8  event;
   uint8  status;
} osal_event_hdr_t;

osal_msg_hdr_t *foundHdr = listHdr;// 此处定义了一个指针变量并赋值,所以foundHdr指向内存中一个
                    osal_msg_hdr_t型的结构体变量;

osal_event_hdr_t *pMsg = (osal_event_hdr_t *)foundHdr //此处把foundHdr类型转换后赋给变量pMsg
                            本质上pMsg还是指向上面定义的
                            osal_msg_hdr_t型的结构体变量;

if (pMsg->event == HCI_GAP_EVENT_EVENT)    //此处引用pMsg->event,其在内存中的位置应
                           该就是osal_msg_hdr_t结构体变量的
                           void   *next它存储的是一个指向消息头的指针
{
   ......
}

此处foundHdr先被定义为sal_msg_hdr_t型的指针变量,并给其赋初值,其指向一个osal_msg_hdr_t型的结构体变量
接着把foundHdr转换成osal_event_hdr_t 型的指针后赋给pMsg,所以本质上而言,pMsg在内存中还是指向osal_msg_hdr_t型的结构体变量
接着使用pMsg->event,所以此时的pMsg->event按在内存中的位置而言,应该就是osal_msg_hdr_t变量的void   *next; void   *next处应为一个消息头的指针,与event没有关系,而此时直接使用if (pMsg->event ==  HCI_GAP_EVENT_EVENT),能这样用吗?会不会有问题;

网友A:
这不单单是自找麻烦,还把源码搞得非一般的乱。

网友B:
没见过这么用的,void只是个地址,又不是事件 你确定 你没漏掉什么?

网友C:
对于C语言的指针类型转换问题
我认为可以简单理解成, 指针(无论类型)就是指向某个地址, 关键在于该指针有效范围是多少,
也就是指针的类型了.
例如: void * pvoid = 0x100000, 和 unsigned int * puint = 0x10000000,
它们都指向0x10000000地址, 但pvoid不知道有效范围, 也就是不知道应该什么时候结束, puint知道
有效范围(4个字节).
又例如:  一般void *用作回调函数的形参比较多, 为了回调函数的通用性, 其实在调用
回调函数时你要传递的就是一个地址, 并不是整个数据(甚至结构体), 所以不必在调用时
就知晓指针的有效范围, 在执行回调函数时知道有效范围就可以了.
下面就看看你的问题, osal_msg_hdr_t结构体的第一个成员是void*, 从字面上看只知道它是指向
某个地址, 不知道范围, 从下面的代码可以看出第一个成员其实就是指向osal_event_hdr_t结构体,
那么这就不难理解后续代码对指针的转换了, 转换仅仅是为了告知你(程序员)指针的范围.

楼主:
感谢zhusizhan的回答,很精辟:))
   也就是说,
         osal_event_hdr_t *pMsg = (osal_event_hdr_t *)foundHdr
        上边的语句中,当 (osal_event_hdr_t *)foundHdr类型转换时,编译时就在
        osal_msg_hdr_t结构体中的 void   *next处写入了osal_event_hdr_t结构体地首地址;
   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if语句是不是应该这样写?
                  if (pMsg->next->event == HCI_GAP_EVENT_EVENT)

网友C:
引用 楼主:
感谢zhusizhan的回答,很精辟:))
   也就是说,
         osal_event_hdr_t *pMsg = (osal_e ...

不是编译态, 是运行态
next是void类型, 如果if写成那样, 编译通不过, 必须做类型转换

网友D:
四楼说的对啊
void类型的变量,比较蛋痛

网友E:
osal_event_hdr_t *pMsg = (osal_event_hdr_t *)foundHdr

这句转换是处于什么道理呢?虽说没有错误,但是后面pMsg 的引用会出在问题的。
if (pMsg->event == HCI_GAP_EVENT_EVENT)
这里的even成员值确定没有问题?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句转换是处于什么道理呢?虽说没有错误,但是后面pMsg 的引用会出在问题的。
if (pMsg->event == HCI_GA ...

怎么会出问题呢?
因为pMsg指向了foundHdr指向的地址, 它们指向的地址中的内存区存放的是osal_event_hdr_t数据.
类型转换的正确与否, 不在于结构体本身, 而在于指向的内存数据.

网友E:
类型转换的正确与否, 不在于结构体本身, 而在于指向的内存数据.

这句话一点也没错。指针强制类型转换的时候是不会有错。但是你强制转换之后,使用指针进行数据引用的时候,如果原本的数据结构和强制转换的数据结构不一致,引用到的数据没有意义啊!
代码中:
osal_msg_hdr_t *foundHdr = listHdr;
osal_event_hdr_t *pMsg = (osal_event_hdr_t *)foundHdr;
if (pMsg->event == HCI_GAP_EVENT_EVENT)
关键是listHdr是什么类型的数据。最终引用的是listHdr里面的数据啊。如果listHdr是osal_event_hdr_t型,那没问题。但如果是osal_msg_hdr_t,引用真的没问题吗?数据存储的结构都不一样,引用到的数据没有意义。

楼主:
各位,是我搞错了!
  仔细的检查后发现问题出在listHdr, listHdr在内存中指向一个结构体变量:typedef struct
                                       {
                                           osal_event_hdr_t  hdr;
                                              uint8             state;  // shift
                                              uint8             keys;   // keys
                                       } keyChange_t;
   又有如下定义:

  typedef struct
      {
         uint8  event;
        uint8  status;
      } osal_event_hdr_t;

楼主:
所以,pMsg->event 实际上就是结构体变时osal_event_hdr_t的成员event;
        这样一来就没有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