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B中元件封装和插座端子设计问题

楼主(2014-08-26):
1.在电路板上需要使用680uF/50V的铝电解电容,电容的个头较大,现在为了使电路板满足汽车级设计要求,师姐建议我说给电容配个外壳。但是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发现只有那种塑料外壳,而且尺寸也不能和电容大小完全匹配。我想问一下,大家有谁知道给电容配外壳的作用是什么吗?这样电容的散热是不是就不好了?
2.一般汽车级的电路板选择的接线插座是怎么样规格的呢,我现在这块板子主要作用是采集信号,电压和电流值都较小。需要选择的插座可以高档一点。有谁给点建议吗?

楼主:
大家看看这样的插座怎么样啊?有哪家公司的质量比较好吗?

网友A:
680uF/50V的铝电解电容怎么就不能满足满足汽车级设计要求
干嘛还要再配个壳子?

网友A:
安普接插件 很贵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680uF/50V的铝电解电容怎么就不能满足满足汽车级设计要求
干嘛还要再配个壳子? ...

师姐的建议是电容的尺寸太大,所以焊接时需要把电容放倒,再用一个壳子把它罩起来。

网友B:
菲尼克斯

网友C:
请问塑料壳把电解电容罩起来干啥用啊?请详细说,不罩有影响么?

网友D:
让师姐过来解惑一下,外壳的作用

网友E:
1.电容散热?没见过这么弄得呀。电容加外壳?是高压的东西么?
2.直接打电话给供应商~端子这玩意太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