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PI通信

楼主(2014-08-26):
要写一个430跟MAX35101的SPI通信,读取MAX35101的寄存器值,怎么写代码?有没有相关例程?谢谢

网友A:
430ware里有SPI通讯的例程,参考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430ware里有SPI通讯的例程,参考下吧

那些例程是CCS的,而我用的是IAR,再请教您一个问题UCB0TXBUF=read_opcode_addr;opcode是起到什么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