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有点急 谢谢!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4-08-26):
CJ 不晓得 SD WD YL 设计者随便 根据拼音缩写的吧
TX RX 是通讯线

楼主:
RE: STC12C5A60S2的采集电路

设计的是用基于STC12C5A60S2的采集电路,用ADS1100芯片来做,但看了STC12C5A60S2手册里它的功能比较多看不太懂,尝试画了下,采集到的信号从ADS1100接收再传到单片机里,帮我看下这个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图对么?

楼主: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

网友B:
COM  的TXRX是串口的手法。另外那个你说的传感器其实你只把他看做单片机的那几个端口接出来就行了。直接后面接什么在看你需要接什么了。

网友C:
com  是串口;  sd是ad采集输入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