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放] 运放中电容的位置为什么要如此放置

楼主(2014-08-26):
上图中的电容C为什么要放在那个位置,放在A处和C处有什么区别?
This places a power supply filter in series with VCC.    电容放置在A处和C处就不能起到电源滤波的作用吗?

网友A:
纯粹的去藕功能
1.放A处,去偶效果不显著

网友A:
2.放C处,Vin被短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2.放C处,Vin被短路了

电容放在C处怎么会被短路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的去藕功能
1.放A处,去偶效果不显著

放在A处为什么去耦效果不明显?详细说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纯粹的去藕功能
1.放A处,去偶效果不显著

在A点截止频率大于在B点的截止频率,所以B点去耦效果好

网友B:
引用 楼主:
放在A处为什么去耦效果不明显?详细说下

RC滤波

楼主:
引用 网友B:
RC滤波

我知道是RC滤波,是不是在A点截止频率高于B点的截止频率,所以B点的滤波效果好,那为什么不放在C点呢,C点的截止频率更低,按理说滤波效果会更好,而且电阻Rg为什么要对半分。

网友C:
既知滤波RC就好办
A和C处的等效R非常低
而同Rg值时,唯有对半分可以得到最大并联值

网友D:
不同的电路,不同的位置。按需而放。

楼主:
引用 网友C:
既知滤波RC就好办
A和C处的等效R非常低
而同Rg值时,唯有对半分可以得到最大并联值 ...

上图是我认为的等效电路图,我觉得B点的电阻比A点的高,C点比B点电阻高,但为什么b点的比C点的滤波效果好,为什么说是最大并联值?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同的电路,不同的位置。按需而放。

嗯有道理不过这个电路作用很简单的。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 an example circuit are: VOUT = 1 V @ VIN = –0.1 V, VOUT
= 5 V @ VIN =– 0.3 V, VREF = VCC = 5 V, RL = 10 kΩ, and 5% resistor tolerances.

网友E:
在A处,电源内阻很小,RC相乘很小,所以滤波效果不好。在C点,因为是虚地,电位和地相等,也没有滤波效果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在A处,电源内阻很小,RC相乘很小,所以滤波效果不好。在C点,因为是虚地,点位和低相等,也没有滤波效果了 ...

有点意思哈还真是这么回事,而且电阻一定要相等,那样并联后的电阻值才是最大的,滤波效果才是最好的

那就赶快给咱加分吧

网友F:
典型的T型滤波呀,对于前后级影响都有限,又有良好的效果;
再常用的还有π型滤波,相传了几十上百年了,经过验证了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典型的T型滤波呀,对于前后级影响都有限,又有良好的效果;
再常用的还有π型滤波,相传了几十上百年了,经过验 ...

这么专业!新手,所以好多不懂的……问下在什么书中能学到你说的T型滤波和π型滤波

网友F:
万科全书 度娘全知道
系统的话,我也不知道,我是野路子,看过的书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一点点累积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万科全书 度娘全知道
系统的话,我也不知道,我是野路子,看过的书自己都不知道有多少,一点点累积来的 ...

我正在累积

网友G:
引用 网友A:
2.放C处,Vin被短路了

怎么会短路呢,又不是交流电。

网友H:
LZ首先你说的那块的却是滤波的,还有一个就是给D1稳压管提供一定的电流。其次,你这个电路是单电源的放大电路,所以你说的那一块是提供偏执电压的,给正极添加直流电压(大小等于稳压管的)。个人认为应该给稳压管上并联个104电容,因为稳压管的噪声系数比较大,他是你的电路产生噪声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G:
怎么会短路呢,又不是交流电。

你知道他的Vin是什么信号么?

楼主:
引用 网友H:
LZ首先你说的那块的却是滤波的,还有一个就是给D1稳压管提供一定的电流。其次,你这个电路是单电源的放大电 ...

那个D1的主要作用是在运放断电而输入还存在的情况下保护运放的吧,那一块确实是给运放提供了偏置电压。
如果电路中的VCC断路,D1起保护作用,钳制运放输入端电压在0.2v,保护运放,若电路正常工作,运放反相端虚短到地,不需要稳压吧,而且稳压管的稳定电压没这么低的吧。(个人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知道他的Vin是什么信号么?

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 an example circuit are: VOUT = 1 V @ VIN = –0.1 V, VOUT
= 5 V @ VIN =– 0.3 V, VREF = VCC = 5 V, RL = 10 kΩ, and 5% resistor tolerances.
  线性变化的,而且VIN是交流信号,VIN也不会被电容短路啊

网友H:
哦,我看错了,应该给正端接偏置的:L。但是且不说你的那个电容的作用,你这个放大电路就不会输出负轨的信号。并且峰值在2.5V及以下

楼主:
引用 网友H:
哦,我看错了,应该给正端接偏执的。但是且不说你的那个电容的作用,你这个放大电路就不会输出负轨的信号 ...

设计参数: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 an example circuit are: VOUT = 1 V @ VIN = –0.1 V, VOUT
= 5 V @ VIN =– 0.3 V, VREF = VCC = 5 V, RL = 10 kΩ, and 5% resistor tolerances.
VOUT=-20*VIN-1,这是一本书上的电路图,我不明白为什么电容的放置位置以及RG2为什么要分成两个大小相同的电阻,所以才发帖的。其余部分应该都么有问题。

网友H:
引用 楼主:
设计参数:The design specifications for an example circuit are: VOUT = 1 V @ VIN = –0.1 V, VOUT
= ...

你可以在网上看看,你这样的电路是不会输出 负轨的。但是如果你的输入信号时直流或者交流中不包含伏电压轨的话,就没问题的。多多交流啊

楼主: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在网上看看,你这样的电路是不会输出 负轨的。多多交流啊

嗯,运放是单电源供电的多多交流

网友C:
你把C放在C处试试,滤波事儿小,后果很严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把C放在C处试试,滤波事儿小,后果很严重

后果是不是这样的:电容放在C处,电容会被短路,由电容出来的电流很大,会烧毁芯片?(假设是虚短,但运放又有个特点是虚断,电阻为无穷大,电容短路,从电容出来的电流会很小,电路很安全?有点迷惑……)

网友I:
引用 网友E:
在A处,电源内阻很小,RC相乘很小,所以滤波效果不好。在C点,因为是虚地,点位和低相等,也没有滤波效果了 ...

C处不能放电容,主要原因不是虚地。
有两个原因:
1是齐纳二极管的等效交流电阻比较低,并联电容不会把交流阻抗降得太低。
2是如果在C处放电容,会严重影响运放反馈网络,严重的时候会导致运放震荡。

网友C:
引用 网友I:
C处不能放电容,主要原因不是虚地。
有两个原因:
1是齐纳二极管的等效交流电阻比较低,并联电容不会把交 ...

“导致运放震荡”这就是滤波预期之外的恶果
估计齐纳还没到,低阻态与它无关,必是“虚短”之“零”阻抗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导致运放震荡”这就是滤波预期之外的恶果
估计齐纳还没到,低阻态与它无关,必是“虚短”之“零”阻抗 ...

对,疏忽了。齐纳二极管两端接近于0V,应该没导通,不是低阻抗。
C处不能放电容,主要原因是会引起运放震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