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单片机] 致命的STC?!

楼主(2014-08-26):
第二次用STC。这次用了STC15F2K08S2(在开发时使用IAP15F2K61S2),最基本的一个单元共用了四片,分成四个模块。程序初步完成了,电路板(一套共5块)也已经去做了。现在却实然发现,根本就不可靠!现象:有两块(不同程序的)要用到EEPROM的,只要反复上电,程序就有可能丢失或损坏!除非你重新烧录,否则无法恢复正常!天呀,要命!!!怎么向客户交代?!请教高手:有没有和它完全兼容的其它公司的MCU?

网友A:
是EEPROM里面的数据丢失还是程序坏了?EEPROM丢失可以翻一下论坛的老贴,程序你把它设置成P3.2,P3.3为0才能下载程序试试.

楼主:
应该是程序丢失,但原因应该是操作EEPROM;屏蔽掉EEPROM的操作后暂时没发现类似问题了。我必须**一些数据,必须用到EEPROM。电路已经不允许更改,已经打过样了的,现在已经正式做PCB了。设置成P3.2,P3.3为0才能下载程序值得一试,不过电路板已经是交工厂做了,于事无补啊。但我的程序是一上电并没有操作EEPROM,而是等待1秒钟后才读EEPROM,之后无按键操作则不会去操作EEPROM的。

网友B:
是什么优势让你选择stc

网友C:
不要频繁操作EEPROM,建议平时在ram里操作,需要时一次写入全部的RAM

网友D:
按理操作eeprom不可能损坏到程序的。可能是你的程序设计不完善,在操作eeprom时容易出错,导致死循环。建议增强操作eeprom的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按理操作eeprom不可能损坏到程序的。可能是你的程序设计不完善,在操作eeprom时容易出错,导致死循环。建议 ...

程序是抄STC的啊

楼主:
不行啊,删掉EEPROM的程序一样会丢程序!刚刚试了!

. 芯片出厂序列号 : 010D00CF003380
  单片机型号: IAP15F2K61S2
  固件版本号: 7.1.5S

网友E:
我不是黑,但说真的,除了做试验验证功能,我是不敢用STC来做产品的。

网友F:
功能一定要用15么,可能的话用12或者11试试,引脚不兼容可以临时跳线看看。15没用过,11用得多点,反复上电绝对没问题。

楼主:
后悔啊!第一次用STC就是用STC12C5A16S2和AD做的,没有问题(今天反复测试了,旧的没有问题)。现在客户提出新的要求,重新再做,作为新一代的产品。我为什么才是第二次用STC?怕呀,没用过,后来用是因为客户认为没问题的,有其它产品用了。

网友G:
估计还是程序有哪地方不对。这么容易丢程序的IC,不可能卖得掉。
我也用了一些STC15F2K32S2,用在工控上的,开发完了,去专门的测试公司打EFT和ESD都很好(500元一个小时啊,贵死)。然后自己进行通电、关电实验,每次测试20个产品连在一起,用继电器控制其220V电压,4秒开4秒关,24小时,超过10000次开关,没有发现损坏的,EEPROM也没丢失。
不管用什么MCU做产品,我都要做上面的这几个测试。

网友H:
之前用过STC单片机上手,也有操作内部Flash的,倒没有遇过楼主的问题。什么年代了,赶紧丢了8051,换arm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估计还是程序有哪地方不对。这么容易丢程序的IC,不可能卖得掉。
我也用了一些STC15F2K32S2,用在工控上的 ...

不管程序对不对,不可能上几次电之后便不能用了吧?不过现在只有两个电路出现同样问题,明天换新MCU再试试,是不是MCU已经坏掉也有可能,或假冒?品质不好?

网友E:
引用 网友G:
估计还是程序有哪地方不对。这么容易丢程序的IC,不可能卖得掉。
我也用了一些STC15F2K32S2,用在工控上的 ...

再做做高低温、盐雾试验看看。

网友I:
看样子必须换外置eeprom才能放心的

网友J:
换用STM8系列的的吧,价格还便宜呢,性能稳定,STC已经害得我~~EEPORM根本就不能用

网友K:
笙泉的MCU可以了解一下...

网友L:
STC 的EEPROM是用对内部FLASH模拟的,不同型号的IC  他的可操作的基地址不同,你最好查询一下手册,有可能你在写数据的时候动了ROM的东西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J:
换用STM8系列的的吧,价格还便宜呢,性能稳定,STC已经害得我~~EEPORM根本就不能用 ...

我觉得还是应用问题。如果EEPROM根本不能用,那么IC公司就不会叫你用了。

任何一款IC,大部分人用没有没有问题,个别人用有问题,那也是正常的。换句话说,我还找不到任何人用都没问题的MCU,我也找不到我用起来都从来不出问题的MCU。

网友M:
碰到这种问题,应该找技术支持。

碰到这种问题,我多半相信只是你没用好。

网友N:
有遇到楼主一样的问题,换了个批次的产品后出现的几率大大降低了....
后来就停用stc了

网友O:
正考虑换用STC, 看来暂不能换,

网友P:
我觉得不会吧,这么说STC不能用了都

网友Q:
我之前也遇到这个问题,根本没法用。。。。

网友G:
STC官网有库函数写的例程,认为不能用的可以用那例程试试

网友Q:
直接用官网的都不行,后面换了STC的另一个型号的芯片,程序没动,好了。。。。。
以后再不用STC了。

网友R:
21楼的描述最有可能!极可能擦写时候动到了CODE区。最好仔细看一下编译后的大小,和你的eeprom区的地址。不否认stc问题多,但也不能一有问题就说芯片,这也不利于进步哈。专家就是别人找到借口的时候,他又尝试了一下

网友S:
电源做的不好吧,你看下上电的时候单片机引脚电源的波纹,晶振的起振情况 了。我觉得你硬件设计 的有点问题了,不行的话改硬件吧。

网友S: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程序丢失,但原因应该是操作EEPROM;屏蔽掉EEPROM的操作后暂时没发现类似问题了。我必须**一些数据 ...

上电后,你操作EEPROM会不会有问题了

网友R:
20#可能性最大!

网友T:
我也用的这个系列,很好用,程序丢失应该是其他一些部分有问题吧。准备申请STC15W4K32S4这个型号,听说抗干扰非常强大。

网友U:
引用 网友J:
换用STM8系列的的吧,价格还便宜呢,性能稳定,STC已经害得我~~EEPORM根本就不能用 ...

是自己的使用问题  我用的就还好 还是一门技术

网友V:
估计您还是不会用吧,应该可以解决的,问问技术支持就好了嘛 ,我用的STC,EEPROM是可以用的哦,不存在不能用这一说!

网友W:
程序好移植,都是51单片机,主要看封装是否一致

网友X:
引用 楼主:
应该是程序丢失,但原因应该是操作EEPROM;屏蔽掉EEPROM的操作后暂时没发现类似问题了。我必须**一些数据 ...

感觉你再看看你的程序,,,是不是无时无刻的在操作EE。。。
还有我也用STC碰到过EE问题。。那就是写进去数据。。再读时,地址要加1。。。才正确哈。

网友Y:
不懂,来学习的

楼主:
谢天谢地!今天换成STC15F2K08S2,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谢谢大家了! 原来的IAP15F2K61S2可能有问题?来源于淘宝,只要了五片样品,装了四片,开发过程中发现有难以理解的现象就换上过余下的一片。STC15F2K08S2则来源于一位长期合作的供应商(长期在他那拿义隆的芯片,为了方便也是在他淘宝发货)。两种芯片程序上唯一不同是改一下EEPROM地址(我只用504个单元):

#define IAP        0
#define STC        1
#if(IAP)
        #define IAP_S_Addr        0x1e00
        #define IAP_E_Addr        0x1ff8
#endif
#if(STC)
        #define IAP_S_Addr        0x0000
        #define IAP_E_Addr        504
#endif

网友V:
引用 楼主:
谢天谢地!今天换成STC15F2K08S2,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谢谢大家了! 原来的IAP15F2K61S2可能有问题?来源于 ...

还是在厂家买比较放心!

网友Z:
STC真的只能当作实验用用。要想做产品还是找别的吧。

网友AA:
STC的质量我们用下来还可以的,以前价格贵,给换掉了,最近降价了,感觉价格又可以了。

网友AB:
这显然是程序问题。
抄STC的?STC给也仅是DEMO程序呢,又不是工程上用的。

网友AC:
我用STC12C5A52S2有好多了,它的E2ROM你要注意低压操作问题,我现在是要是出现错误(因为我开机要判断E2的数据做功能识别)就重新初始化它,再写数据,恢复出厂

网友E:
引用 网友AC:
我用STC12C5A52S2有好多了,它的E2ROM你要注意低压操作问题,我现在是要是出现错误(因为我开机要判断E2的 ...

这样参数还是丢失了啊。

网友AD:
引用 楼主:
谢天谢地!今天换成STC15F2K08S2,没有发现任何问题!谢谢大家了! 原来的IAP15F2K61S2可能有问题?来源于 ...

曾经有个用STC的项目,产品测试的时候发现同型号,有些批次的芯片运行不正常,纠结在是否采购了假货上好一段时间,后来优化了程序,所有批次的芯片都能正常运行。

网友AE:
引用 网友L:
STC 的EEPROM是用对内部FLASH模拟的,不同型号的IC  他的可操作的基地址不同,你最好查询一下手册,有可能 ...

lzzd0918说的很好,你注意一下。不要把eeprom的操作地址搞错了。另外需要额外注意一下供电是否稳定。期待你能解决问题,并且把经验结果分享出来

网友AE:
引用 网友M:
碰到这种问题,应该找技术支持。

碰到这种问题,我多半相信只是你没用好。 ...

“多半相信”这个词很合适

网友AF(2014-09-29):
打开MCU 烧写程序上的 写eeee 的低电压检查 加大MCU 电源 电容 ~~~  希望 有用

网友G:
不能自己写个程序不正常就认为是MCU的问题,否则这个世界就没有好的MCU,任何MCU都不能保证所有人写的程序都一次性就正常。

STC官网有用库函数写的例程,里面有EEPROM的读写擦除程序,LZ可以下载后,做10000次开关机试验,看EEPROM是否会丢失。

我对产品一般测试是,用一个可控的电源(控制220V的),同时把10个~50个产品并在一起接220V,上电4秒,关电4秒,24小时大约10000多次开关机,看是否会有异常。STC的这个型号我测试过,正常得很。

网友AG:
换用STM8系列的的吧

网友AH:
引用 楼主:
程序是抄STC的啊

我笑,STC的程序我连看都不看,写得垃圾不说,牛头不对马嘴,不过我自己写的STC EPPROM很正常,而且程序很简洁!

网友AI(2014-11-18):
我也遇到过,反复上电的时候,比较容易擦除掉原来的EEPEOM!!不知道怎么办!!

楼主(2015-07-01):
好久没来了,除了谢谢大家,还想传递一个不好的消息:程序都弄好了,但工厂测试不能通过,干扰严重无法工作,主要是ADC TM7706会死机(AD值不变除非重新上电才能恢复);干扰不严重时把仅仅线长12CM测温头拔掉好像好很多。后来彻底否决了,用回旧版电路(主控MCU是主机STC12C5A16S2,从机STC12C5A08AD),新旧电路主要的区别是MCU不同!旧版电路换新程序没有任何问题,只是功能上少了一些。

工厂测试环境很恶劣的:开关电源输出12V1000A(有的产品是2000A)没有任何的滤波,实际上输出的很可能就25KHz的高频脉冲,至少成份高得不得了!我坚决要求他们在硬件上加滤波,他们无法接受。

网友K: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了,除了谢谢大家,还想传递一个不好的消息:程序都弄好了,但工厂测试不能通过,干扰严重无法工作 ...

这是要在工厂用的产品吗? 不能通过还不改善测试环境 真是无语

网友AJ:
我虽然没有用过15 但我知道stc IAp系列可以访问程序ROM区,而非IAP的不能通过程序修改ROM区,所以不需要IAP功能的最好还是别用IAP系列单片机

网友G:
引用 楼主:
好久没来了,除了谢谢大家,还想传递一个不好的消息:程序都弄好了,但工厂测试不能通过,干扰严重无法工作 ...

TM7706会死机,这个跟MCU有关吗?建议你换AD7706。

STC的我拿IAP15W4K61S4做挑战极限的事,拿来做四轴飞控,半年来都飞得很好。。。。

网友AK:
引用 网友G:
TM7706会死机,这个跟MCU有关吗?建议你换AD7706。

STC的我拿IAP15W4K61S4做挑战极限的事,拿来做四轴飞 ...

天威的那个AD芯片?这么不经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