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关于乘法器信号的调制问题

楼主(2014-08-26):
如图1,乘法器使用的是德州仪器MPY634,调制因子SF=10V;
如图2,输入X1INPUT:频率10Khz,峰峰值11.7V,黄色波形;
输入Y1INPUT:频率1Mhz,峰峰值10V,绿色波形;
如图2、3、4调试信号输出蓝色信号所示,理论结果是调至深度50%左右。
请问调制信号输出顶部被削掉,并且不正常可能是因为什么原因???

图1:

图2:

图3:

图4:

楼主:
图片较大,请稍等几秒显示

网友A:
示波器怎么设置的?如果10v/div,绿色信号应该超过限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示波器怎么设置的?如果10v/div,绿色信号应该超过限制了。

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