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电路问题

楼主(2014-08-26):
自己搭了个积分电路 对方波脉冲进行积分,信号源用的是信号发生器 当把信号频率调高的时候 积分出来的波形直流成分增高,频率越高直流成分越大,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 电容用的钽电容2uf 也换过1uf聚苯电容效果差不多都有直流成分

网友A:
楼主搞清楚积分的原理,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出现这个现象了,如果你的输入不含直流成分,那么积分输出也就不会有直流成分了。

网友B:
请将图片压缩,降低分辨率。否则影响帖子浏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