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TOP-4412全能版CAN总线怎么测试

楼主(2014-08-26):
目前在测试CAN总线,与我们设备相连,看原理图是通过SPI和MCP2515相连,请问怎么测试,有没有例程序呢

网友A:
可以两种方法:
1  自环测试,只要用软件设置下自环就行了
2  可以用两块开发板,或者再找一个CAN设备,互相通讯,不过两者速率要一致

网友B(2014-11-22):
求同样的问题,虽然买的是全能版,但是资料以及所带的测试程序都不是很如意,可见国内对4412这款芯片的开发都处在一个摸索的阶段,一家之言,个人看法!

网友C:
这个很简单吧,我也是4412开发板,直接用CAN的测试例程就行了啊, 不过CAN是需要通讯的接口,需要另外一个设备互相通讯,测试起来有点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