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51单片机读取旋转光电编码器输出数据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没人管没人问的感觉真是不好啊

网友A:
什么玩意呀?

网友B:
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C:
51单片机读取旋转光电编码器输出数据的问题,首先你的光电编码器,是多少线,在有光电编码器在最高速度输出的脉冲,单片机,能否...

网友D:
就是测频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问题是什么?

问题是光电编码器的脉冲个数的计数,为啥光电编码器不动的情况下,依然不停的计数,是不是波形抖动的原因

网友E:
高分辨率的拿手上会有抖动,比如几千线的,几百线的一般来说不会,但装到机器上了都不会在停止转动时输出脉冲

网友F:
外壳接地不好

网友E:
外壳个人经验不要接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