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如何使用STC1212C5A60S2进行多路电压采样?3个通道只有P1.0能行!!为什么???

楼主(2014-08-26):
只有P1.0好使,P1.1P1.2都和P1.0显示的一样,输入不插P1.0就不好使。。。。

#include<STC12C5A60S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CS=P2^0;         //LCD12864串行通信片选
sbit SID=P2^1;         //LCD12864串行通信数据口
sbit SCLK=P2^2;         //LCD12864串行通信同步时钟信号
sbit PSB=P2^5;         //LCD12864并/串选择:H并行 L串行
unsigned int temp1,shi1,ge1,n1,m1,temp2,shi2,ge2,n2,m2;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data[10];   //AD转换高八位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low2[10];   //AD转换低八位
unsigned char ad_result_total[10];   //AD转换总十位
unsigned char ad_average_result;   //AD转换十次的平均值
unsigned char Ain,Vin,Vout;
unsigned char b,t,R,K;
char tp=0;
unsigned char code ma1[6]={0xb5,0xe7,0xd1,0xb9,0xa1,0xc3}; //电压:
unsigned char code ma2[]={"."};
uchar code disp1[]={"提示: 按1 键进入"};
uchar code disp2[]={"功能选择界面. "};
uchar code disp3[]={"U:"};
unsigned char code num0[]={0xa3,0xb0};
unsigned char code num1[]={0xa3,0xb1};
unsigned char code num2[]={0xa3,0xb2};
unsigned char code num3[]={0xa3,0xb3};
unsigned char code num4[]={0xa3,0xb4};
unsigned char code num5[]={0xa3,0xb5};
unsigned char code num6[]={0xa3,0xb6};
unsigned char code num7[]={0xa3,0xb7};
unsigned char code num8[]={0xa3,0xb8};
unsigned char code num9[]={0xa3,0xb9};

//-------模块延时程序---------------------------- 1ms
void delay1ms(uint delay1ms) //STC11F60XE,22.1184M,延时1ms
{
uint i,j;
for(;delay1ms>0;delay1ms--)
   for(i=0;i<7;i++)
     for(j=0;j<210;j++);
}

void delay(uint delay) //STC11F60XE,22.1184M,延时170us
{
uint i,j;
for(;delay>0;delay--)
   for(i=0;i<124;i++);
     for(j=0;j<124;j++);
}

/*******************************************************
                  AD转换程序
*******************************************************/
void AD_initiate() //初始化函数
{
ES=0;
TMOD=0x21; //定时计数器方式控制寄存器,"自动重装,16位计数器".
SCON=0x50; //串行控制寄存器,方便在串口助手那观察
TH1=0xfa;
TL1=0xfa;
TR1=1;
}

void ADC_Power_On()      //AD转换电
{
ADC_CONTR|=0x80;
delay(5);     //必要的延时
}

void get_ad_result() //取AD结果函数,它是十位AD转换,每十次平均,最后取低八位作为AD采样数据
{
uint i,q=0;
for(i=0;i<10;i++)
   {
       tp=0;
       ADC_RES=0;     //高八位数据清零,STC12C5A60S2 AD数据寄存名与STC12C54××系列不同
    ADC_RESL=0;    //低两位清零
       ADC_CONTR|=0x08; //启动AD转换
       while(!tp)     //判断AD转换是否完成
         {
           tp=0x10;
           tp&=ADC_CONTR;
         }
      ADC_CONTR&=0xe7;
   ad_average_result=ADC_RES;
   q=q+ad_average_result;
   }
   ad_average_result=q/10;
   //ad_average_result=ad_average_result*4*5000/1024;
}
/************************AD转换结束***********************/

void send_ad_result() //取AD结果函数发送到串口,方便调试
{
   SBUF=n1;
   while(TI==0) ;
    TI=0;
   delay1ms(100);
   //SBUF=R>>4;
}

//---------------------电压采样程序-------------------------
void caiyangP10()     //测输入电压
{
P1M0|=0x01;         //设P1_0为开漏模式 如: P1_0= #00000000B
P1M1|=0x01;
ADC_CONTR=0xe0;   //设置P1.0为输入AD转换口
delay(2);
get_ad_result();        //取转换数据
Vin=ad_average_result;
R=Vin;
}

void caiyangP12()     //输出电压
{
P1M0|=0x04;         //设P1_2为开漏模式 如: P1_2= #00000000B
P1M1|=0x01;
ADC_CONTR=0xe0;   //设置P1.1为输入AD转换口
delay(2);
get_ad_result();        //取转换数据
Vout=ad_average_result;
K=Vout;
}

/*-----------写控制字到LCD12864------------*/
void write_cmd(uchar cmd)
{
uchar i;
uchar i_data;
i_data=0xf8;          //命令控制字:11111000写指令 11111010写数据 11111100读状态 11111110读数据
CS=1;          //片选置高,才能进行读写操作
SCLK=0;
/*----------写命令控制字-----------------*/
for(i=0;i<8;i++)       //循环八次,每次读取一位数据
{
   SID=(bit)(i_data&0x80);     //bit表示取其最高位
   SCLK=0;
   SCLK=1;         //正跳变写入指令
   i_data=i_data<<1;      //左移一位
}
/*---------------------------------------*/

/*----------写指令高四位-----------------*/
i_data=cmd;
i_data=i_data&0xf0;       //把低四位置0
for(i=0;i<8;i++)       //循环八次,每次读取一位数据
{

   SID=(bit)(i_data&0x80);     //bit表示取其最高位
   SCLK=0;
   SCLK=1;         //正跳变写入指令
   i_data=i_data<<1;      //左移一位
}
/*---------------------------------------*/

/*----------写指令低四位-----------------*/
i_data=cmd;
i_data=i_data<<4;       //左移四位,把低四位的数据移到高四位,再把低四位置0
for(i=0;i<8;i++)       //循环八次,每次读取一位数据
{

   SID=(bit)(i_data&0x80);     //bit表示取其最高位
   SCLK=0;
   SCLK=1;        //正跳变写入指令
   i_data=i_data<<1;     //左移一位
}
/*-----------------------------------------*/
CS=0;         //把片选置低
delay1ms(5);       //延时是因为没有进行忙检测,适当的延时可以不进行忙检测
}
/*-----------------------------------------*/

/*------------写数据到LCD12864-------------*/
void write_dat(uchar dat)
{
uchar i;
uchar i_data;
i_data=0xfa;
CS=1;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dat;
i_data=i_data&0xf0;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i_data=dat;
i_data=i_data<<4;
for(i=0;i<8;i++)
{

   SID=(bit)(i_data&0x80);
   SCLK=0;
   SCLK=1;
   i_data=i_data<<1;
}
CS=0;
delay1ms(5);
}
/*-----------------------------------------*/

/*--------------显示坐标-------------------*/
void lcd_pos(uchar x,uchar y)      //汉字显示坐标,x为哪一行,y为哪一列
{
uchar pos;
if(x==0)
   x=0x80;         //第一行
else if(x==1)
   x=0x90;         //第二行
else if(x==2)
   x=0x88;         //第三行
else if(x==3)
   x=0x98;         //第四行
pos=x+y;         //显示哪一行(总共有4行)哪一竖(总共有8竖,每16列为1竖)
write_cmd(pos);
}
/*-----------------------------------------*/

/*--------------显示8个汉字-------------------*/
void disp_hanzi(uchar code *chn)
{
   uchar i;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方式
   for(i=0;i<16;i++)   //16列*8个汉字=128(刚好)
       write_dat(chn[i]);
}
/*-----------------------------------------*/

/*--------------显示数字-------------------*/
void disp_num(uchar code *chn)
{
uchar i;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方式
   for(i=0;i<2;i++)      //1个数字
       write_dat(chn[i]);
}
void disp_number(uchar num)
{

   switch(num)
   {
case 0: disp_num(num0);break;
case 1: disp_num(num1);break;
case 2: disp_num(num2);break;
case 3: disp_num(num3);break;
case 4: disp_num(num4);break;
case 5: disp_num(num5);break;
case 6: disp_num(num6);break;
case 7: disp_num(num7);break;
case 8: disp_num(num8);break;
case 9: disp_num(num9);break;
default: break;
   }

}
/*----------- --LCD初始化------------------*/
void lcd_init()
{
PSB=0;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
write_cmd(0x02);       //地址归位
write_cmd(0x06);       //游标右移
write_cmd(0x0c);       //整体显示
write_cmd(0x01);       //清屏
}
/*-----------------------------------------*/
void displayP10()
{
float ad1;
//ad1=x*7.8125;   //电压修正
uchar i;
ad1=Vin/2*3.9608;   //具体线性参数由输入电压值调整,该值的测量范围为0-10.00V,5V左右的测量比较准确,
                      //两端的最大误差为70mv,其他一般在40mv以内

temp1=(int)ad1;
shi1=temp1/1000;    //十位
ge1=(temp1%1000)/100;   //个位
n1=((temp1%1000)%100)/10; //小数点后一位
m1=((temp1%1000)%100)%10; //小数点后二位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方式

lcd_pos(0,0);
         i=0;
        while(disp3[i]!='\0')
        {
          write_dat(disp3[i]);
          i++;
        }

lcd_pos(0,1);
disp_number(shi1);
lcd_pos(0,2);
disp_number(ge1);
lcd_pos(0,3);
for(i=0;i<2;i++)    write_dat(ma2[i]);
lcd_pos(0,4);
disp_number(n1);
lcd_pos(0,5);
disp_number(m1);

/*lcd_pos(2,0);
disp_hanzi(disp1);
lcd_pos(3,0);
disp_hanzi(disp2);*/
}

void displayP12()
{
float ad2;
//ad1=x*7.8125;   //电压修正
uchar i;
ad2=Vout/2*3.9608;   //具体线性参数由输入电压值调整,该值的测量范围为0-10.00V,5V左右的测量比较准确,
                      //两端的最大误差为70mv,其他一般在40mv以内

temp2=(int)ad2;
shi2=temp2/1000;    //十位
ge2=(temp2%1000)/100;   //个位
n2=((temp2%1000)%100)/10; //小数点后一位
m2=((temp2%1000)%100)%10; //小数点后二位
write_cmd(0x30);    //基本指令操作方式

lcd_pos(1,0);
         i=0;
        while(disp3[i]!='\0')
        {
          write_dat(disp3[i]);
          i++;
        }

lcd_pos(1,1);
disp_number(shi2);
lcd_pos(1,2);
disp_number(ge2);
lcd_pos(1,3);
for(i=0;i<2;i++)    write_dat(ma2[i]);
lcd_pos(1,4);
disp_number(n2);
lcd_pos(1,5);
disp_number(m2);

/*lcd_pos(2,0);
disp_hanzi(disp1);
lcd_pos(3,0);
disp_hanzi(disp2);*/
}

void main()
{
     EA=1;
AD_initiate();   //初始化
ADC_Power_On();     //开AD电源
//init();
lcd_init();
delay(10);

while(1)
{

   caiyangP10();    //测电压
   send_ad_result();
   displayP10();
   delay(10);

   caiyangP12();    //测电压
   send_ad_result();
   displayP12();
   delay(10);
}
}
各位大神,如何使用STC1212C5A60S2进行多路电压采样?这个程序还有救么?该怎么改?

楼主:
在网上找了好多相关资料,也试了好多种改法,但是就是不能输出两路不同的采样电压,,P1.1,P1.2的显示都和P1.0一样

楼主:
[em:9:][em:9:][em:9:]

网友A:
void caiyangP12()     //输出电压
{
P1M0|=0x04;         //设P1_2为开漏模式 如: P1_2= #00000000B
P1M1|=0x01;
ADC_CONTR=0xe0;   //设置P1.1为输入AD转换口
delay(2);
get_ad_result();        //取转换数据
Vout=ad_average_result;
K=Vout;
}

这句  “ADC_CONTR=0xe0;   //设置P1.1为输入AD转换口”
应该为“ADC_CONTR=0xe1;”吧

网友B:
没详细看程序,应该还是程序问题,内部就一个8选开关,ADC只有一个,轮流来做ADC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