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流测量电路的问题

楼主(2014-08-26):
用AD549做了一个微弱电流放大电路,由于输入电流范围宽,因此设计两个放大倍数,通过模拟开关进行切换,如图所示。

测试时输入端没有电流输入,发现当模拟开关从15M电阻切换为300M电阻时,AD549的输出会出现饱和(-10V),时间有0.5ms,之后缓慢回到0V左右;
但当模拟开关从300M电阻切换为15M电阻时,则没有出现饱和,输出时钟为0V左右。
这是由于模拟开关的漏电流造成的吗?

楼主:
把300MD电阻直接接在AD549的反相端和输出端之间(不经过模拟开关),当模拟开关从15M切换时,仍然有上述显现。难道不是模拟开关的漏电流造成的?

网友A:
先分别放大,再切换。电子开关、运放、线路均有寄生电容等参数存在,这么大的电阻,0.5mS算是表现很好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