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案例

楼主(2014-08-26):
有没有谁知道CCS中的案例分别有什么作用,有没有目录之类的资料能够提供呢?比如C5500下的dsplib/EXAMPLE里面就有很多案例,但是不太明白他们的意义,总不能一个一个看吧?

网友A:
个人觉得就是TI集成到CCS中   安装后供大家学习参考的例程而已
这些例程一般都是来自TI的EVM板上   比较通用的例程

网友B:
学习不能偷懒 挨个看吧 影响才深

楼主:
说是这么说,但是如果没有方向感觉也比较浪费时间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说是这么说,但是如果没有方向感觉也比较浪费时间

确实是这样的 但是前提一定是目标明确

网友A:
根据需要  比如学习iic就找这个example的

网友D:
貌似好像真没有目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