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28335AD采样的问题求大牛指教

楼主(2014-08-26):
用28335做采样,ADCLO和VSSA2均接地,ADCREFIN是2.048输入。
情况是这样的:(为了方便验证我把几个AD口都接地了)
一开始在CCS窗口里看到的读数一直在跳变,而且波动很大(300-500的样子),于是怀疑是ADCLO虚焊了,用焊锡膏和风枪吹了一下,再测试的时候所有的口不管接不接地读数都变成了一个恒定值,每次还不一样(1700-2300变动)。
ps:应该不像是软件的问题,我用的ti的例程而且在一个好的开发板上做了测试都是ok的。

网友A:
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是硬件问题了

关键是,硬件哪里出问题会有这个症状呢。。。

网友B:
你看看ADC相关引脚旁边有没有电源或地引脚   容易短接等情况
哦  所有的ADC寄存器里面的值都保持这个数不变   应该与ADCL0等引脚有关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看看ADC相关引脚旁边有没有电源或地引脚   容易短接等情况
哦  所有的ADC寄存器里面的值都保持这个数不变 ...

您可否指教一下除了ADCLO之外还有可能是什么脚的问题?另外,虚焊用万用表检测可行么?谢谢啦

网友B:
引用 楼主:
您可否指教一下除了ADCLO之外还有可能是什么脚的问题?另外,虚焊用万用表检测可行么?谢谢啦 ...

相关引脚请查看

虚焊一般用万用表不好测    害怕的就是测得时候通过表笔接触时导通了
不接触后又断开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相关引脚请查看

我都查了一遍 又用很细的焊笔点了一遍。。还是不行 不过现在读数稳定在2039不变了。有没有可能是ADC这块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都查了一遍 又用很细的焊笔点了一遍。。还是不行 不过现在读数稳定在2039不变了。有没有可能是ADC这块 ...

ADC坏  一般只会损害其中一个或几个口
如果都读到这个数   不一定是坏了
还有你的程序   确保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ADC坏  一般只会损害其中一个或几个口
如果都读到这个数   不一定是坏了
还有你的程序   确保没问题啊  ...

程序确定是没问题的,实验板也都跑过了。。。我们准备重新焊一块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程序确定是没问题的,实验板也都跑过了。。。我们准备重新焊一块了

实验板的参考电压也是设定为外部输入参考电压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程序确定是没问题的,实验板也都跑过了。。。我们准备重新焊一块了

好的  找到问题后记得分享一下

网友D(2015-06-01):
求问楼主,出现了同样的问题………………实验板参考电压悬空的,我用了REF3020,就这一点不同。实验板上能采样的程序在自己做的板子上就是不行,基本稳定在2048…………你当初是怎么解决的啊!!!求问!!!

网友D:
为了保持和实验板一致,我把REF3020吹掉了,采样结果(结果寄存器)基本维持在0,我用了14个通道,只有前4个有微小变化…………求大神指点

网友D:
经过同学和论坛指点,前两天找到了问题。ADCLO确实虚焊了,当时用万用表点没问题的,这次重新拿烙铁刷了一下就OK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