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DSP调试JTAG的菊花链连接和调试

楼主(2014-08-26):
连接如下图所示:

1.硬件连接
    由图可以看到,菊花链的连接方式无非是将JTAG和DSP的TDI、TDO串联起来,而其余信号并联后接到JTAG就可以了。如果PCB较大,信号走线较长,对信号可以用加上拉电阻的方式进行驱动(由于我的板子较小,没有加任何驱动,也可以工作),由于TCK信号为12MHz,所以不可以用CMOS门电路进行驱动,高速的也不行,切记!
2.CCS setup配置
    关于CCS的多DSP调试配置,可以参考TI文档SPRA439C,里面介绍的很详细。

3.关于BYPASS
    多DSP调试少不了BYPASS,设置DSP的BYPASS即在DSP内部把TDI和TDO短接,对于BYPASS的设置同样可以参考SPRA439C,但需要说明的一点是,2000系列的DSP的指令寄存器的位数(Number of bits in the Instruction Register)为38,挺让人挠头皮的一个数字。

资料来自收集   供大家学习使用

网友A:
顶顶    非常不错的分享   JTAG链菊花链连接

网友B:
帮忙顶起来

楼主:
资料真心不错

网友C:
版主的分享一向质量很高的

楼主:
资料来自收集   供大家学习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