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功放输出电路并接电阻到地的作用?

楼主(2014-08-26):
如图上功放输出经过电容C15、C16耦合输出后,其后接了电阻R45到地,起到什么作用?串接的电子R46的作用?

网友A:
这是正宗设计的细腻之处
开路45,短路46,结果会令人觉察不了
这不像是功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宗设计的细腻之处
开路45,短路46,结果会令人觉察不了
这不像是功放 ...

这是Audio的DA输出,不是功放输出,能说说那两个电阻的作用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这是Audio的DA输出,不是功放输出,能说说那两个电阻的作用吗

VOUTR无信号输出的时候X19信号输入端通过R45接地,有信号的时候R46起匹配作用。

网友A:
R45,在满足规定输出电阻下,保证输出端直流零电位,不妨称为“静电接地”
R46,在不影响规定输出电阻下的“隔离电阻”,避免后级某种低阻分量对前级影响

网友C:
负载电阻,隔离电阻

网友D:
100欧姆的电阻是避免输出短路。如果不使用,输出短路时,等于IC输出对地交流短路,可能会导致芯片损坏。
10K电阻的作用,俺只说一个:使经过电容耦合输出的信号的直流电平等于零。原因很简单,避免两个设备连接时因直流电平不等导致的噪声。

网友E:
引用 网友A:
这是正宗设计的细腻之处
开路45,短路46,结果会令人觉察不了
这不像是功放 ...

P都不懂还要不懂装懂。

网友F:
如果是耳机驱动,串联的电阻可以减少上电时的电流冲击,同时在输出电容容量不变时扩展低频范围。并联的电阻,就是让输出直流电平为0 ,减少插拔时的冲击声。

网友G:
后级应该是高阻负载,否则应该不会串100欧那么大的电阻,10K无非就是想让无输出时拉到GND

你说错了,手机里面,就是这么设计的,驱动耳机串联电阻,可以降低电容容量,降低成本和体积,低频效果不变。

网友H:
这个设计图好像不错啊

网友I:
上面大家都说出了答案

网友J:
10K 抵消C15(16)的漏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