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SoC Creator显著简化可编程器件上的软硬件协同设计

楼主(2014-08-27):
采用嵌入式CPU内核的可编程器件为应对各种设计挑战提供了有效途径,而这些挑战仅仅通过软件或硬件的方法可谓举步维艰,或者说解决成本非常高昂。这些器件结合了能再编程的数字与模拟硬件资源,能提供您切实所需的功能。此外,设计工具能消除与可编程逻辑通常相关的大多数复杂性问题。例如,赛普拉斯半导体公司推出的PSoC Creator就是专为简化上述工作而精心设计的。借助PSoC Creator,用户不必一定要有完美的电路设计,仅需提供相关的设计元素即可,有点像在白板上绘画的感觉。随后,该工具能提供外设模块(即组件)的最佳布局和布线方案,并设置所需的时钟和电源配置,进而为用户优化设计。

楼主:
作为一款混合信号器件,PSoC包含集成型数模转换器(DAC),可用于将电压(或电流)输出到引脚或器件的其它部分。大家可将两个组件拖放到原理图上,并通过线路将其连接在一起,从而实现将DAC连接到引脚上。仅需几秒钟即能对组件进行定位,并将其复制到原理图上。

  请注意,DAC没有“输入”,也就是既没有电源线路和Vref输入,也没有繁杂得可怕的总线接口问题,有的只是一个可连线至引脚的统一供电电压源。另外,引脚同样也非常简单。事实上,PSoC引脚能通过各种驱动模式支持令人炫目的GPIO、SIO和模拟功能组合,此外还提供启用和同步等特性。但是,我们在此使用的模拟引脚已针对您的需求将物理引脚配置就绪,因而无需担心如何在不影响DAC信号的情况下安全地关闭有关特性。

网友A:
不得不承认确实很好用

网友B:
有同感 确实对设计上很简化

网友C:
支持 的确是好软件

网友D:
支持 强大的软件

网友E:
正在学习 支持一下

网友F:
求中文教程

网友G:
有详细点的文档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