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2596扩压扩流问题

楼主(2014-08-27):
小弟刚接触电源还什么不懂请前辈们指点,附件中Rb,R3什么确定

网友A:
R3是给开关管Q1用的,防止当OUT高阻时,Q1状态不定,Ra,Rb是干什么用的?Vin进入后分压再给IN ??

网友B:
RARB分压的或者不用。

网友C:
R3是加快Q1的关断速度的,取值1K或更小
Ra、Rb 看图分析,应该是分压给2596,一是扩压,输入给2596的电压不会超过40V;一是限制Q1 Vgs 不会超出器件极限,通常会限制在15V以下,所以这个电路有缺陷,应该在Rb上并联15V的稳压管。不过看输入电容,470uF50V,估计主要目的不是扩压,而是限压。

另外这个图片有个相当大的问题:Q1选用N型MOSFET,而2596输出被限制在20V以下,这个开关管在输入电源电压比较高时,根本无**常工作。

网友D:
我一般会找个电源设计软件模拟一下

网友E:
带负载能力也会很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