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tlc5510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为什么我用stm32编写的tlc5510,输入改变,采集到的数据都不变,用51的时候没有问题,急求!!

网友A:
能看一下电路图和程序吗?

网友B:
原因可能有很多。最大的可能是:
1、电路原因,用51的时候使用的5V,stm32使用3.3V
2、程序原因,stm32的程序和51的有很大差异,程序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