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 请教一些关于ds1302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我用1602显示1302的时钟 ,用键盘扫描调时间,不按按键的时候,时间显示  并正常变化,而当按按键的时候  本应该是按一下  小时加或减一的  可显示的是胡乱变化,小时设置的是==24;则清零,可有时候会超过24;

键盘扫描 以及返回值没问题,因为程序是我模仿别人的改的,他写的程序我试过 完全正常显示,,可我把他的部分程序搬过来后就不正常了,,到底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A:
小时设置的是==24;则清零,可有时候会超过24;

改为:  >=24;则清零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时设置的是==24;则清零,可有时候会超过24;

改为:  >=24;则清零

恩,我试过了 ,仍然不行,  我觉得因为有按键扫描  一次只能加一   不会出现按一次按键突然蹦到30多的情况  而且按键扫描在其他地方用也是没问题的

楼主:
我现在真的不明白是怎么搞的了,我把别人写的完全正常的程序拿来, 其他都不改动  只是加了1602显示  不按按键可以正常显示  可按按键  却变成了没有反应   请问这是什么情况  是哪里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真的不明白是怎么搞的了,我把别人写的完全正常的程序拿来, 其他都不改动  只是加了1602显示  不按 ...

很明显,按键没有消抖

楼主:
引用 网友A:
很明显,按键没有消抖

消了啊   按键 在之前的程序 没有任何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