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驱动] USB枚举,枚举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楼主(2014-08-27):
菜鸟求砖:前提是在一个单片机上,里面有相对完整的东西了,就是往里面加usb驱动。问题是我在枚举的时候有时枚举成功,有时不可以。获取设备描述符后就进行不下去了,然后复位三次之后就挂起了。(我是修改demo的,独立运行的时候是OK的)。是不是有什么东西冲突导致,还是什么原因造成的。求大神

网友A:
你加了什么东西 改了什么东西。。。你这么描述原因很多,很难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加了什么东西 改了什么东西。。。你这么描述原因很多,很难定位

独立出来是可以的,没问题的。现在是把它加到系统中时就会出现,在设备描述符请求之后就进行不下去了,收到reset信号,然后又重复获取设备描述符Set_Address,三次之后就挂起。

网友B:
既然能收到reset信号,说明硬件应该没有问题,肯定是程序没有正确返回主机所要的信息
可能是设置地址命令没有正确响应,或者状态阶段没有回ACK,所以主机重试三次失败后就挂起了,有USB协议分析仪的话很好解决,没有的话用bushound软件看一下,配合在线调试,应该能找到问题所在

楼主:
前几天不在,问题解决了。谢谢

楼主:
问题解决:是因为GetDescriptor之前设备是没有上电的,上电前插入设备会导致GetDescriptor请求失败。三次请求后自动挂起。只要在GetDescriptor时适当延时,保证设备上电就OK。

网友C(2014-11-07):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因为GetDescriptor之前设备是没有上电的,上电前插入设备会导致GetDescriptor请求失败。三次请 ...

你好,我们也遇到了跟您类似的问题,请问你是读不出描述符之后进行掉电又重新上电之后才再次成功读描述符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我们也遇到了跟您类似的问题,请问你是读不出描述符之后进行掉电又重新上电之后才再次成功读描述符 ...

最近没上这!我没有做掉电操作,我只是在对方获取描述符的时候进行了延时。每次操作后都延时。

网友D:
这时候BUS Hound都用不上啊,有条件的话,上个USB协议分析仪吧,问题就简化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时候BUS Hound都用不上啊,有条件的话,上个USB协议分析仪吧,问题就简化多了 ...

对!分析仪没用过,没条件只能自己慢慢琢磨!O(∩_∩)O哈哈~.......

网友D:
那就用传统的print多下几个,追bug

网友E(2022-06-02):
引用 楼主:
问题解决:是因为GetDescriptor之前设备是没有上电的,上电前插入设备会导致GetDescriptor请求失败。三次请 ...

这个延时实在device端进行的延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