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IC®/AVR®/dsPIC®产品] pic单片机能计算下面的电阻值吗?

楼主(2014-08-27):
有一个电阻负载,电源是交流,能不能通过测量交流电压和交流电流计算出电阻值呢?要做交流采样,用PIC的单片机是不是不方便啊?
各位能否提供一个方便实用的解决方案呢?
谢谢。

网友A:
只能采样直流

网友B:
理论上可以测量,但你必须保证相位一致,否则计算出来的数值就不对了.

R=U/I,这是瞬态的,如果你测量到的电压是前1ms的,而电流是后1ms的,此时用U/I得到的电阻值肯定不对。

但用MCU测量U、I,时间上肯定不能同步,所以你就必须用一些特殊的办法来解决这个问题了,这些特殊的办法就要靠你自己去想了。

楼主:
用峰值电压除以峰值电流行不行呢?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峰值电压除以峰值电流行不行呢?

咱附议
理论上电压峰值/电流峰值 = 电阻

现在把问题转化成测取信号峰值问题,运放组成峰值检波器伺候,PIC单片机来采样运算。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咱附议
理论上电压峰值/电流峰值 = 电阻

理论而已,事实上电压是有波动的,如果这个波动造成的误差在可接受范围内,则可以。

网友A:
多次取平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