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903K(红外通信问题)

楼主(2014-08-27):
我用STM8S903K实现红外通信,红外通信的方式是通串口实现的,但是现在有个问题!
就是当STM8S903K长时间工作后就无法通信,必须断电后重新上电才行!
这个问题也不太好DEBUG,哪位兄弟有这方面经验,能否给点思路?谢谢

网友A:
借助示波器看下,正常前后的时序区别;
另外,定时初始化下,串口红外部分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借助示波器看下,正常前后的时序区别;
另外,定时初始化下,串口红外部分看看; ...

谢版主,我觉得你说的定时初始化是个很好的主意,其实就是初始化串口设置!
因为接收是采用中断方式,我有次调试时好像也碰到,原因好像是不中断了!具体原因不清楚!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我觉得你说的定时初始化是个很好的主意,其实就是初始化串口设置!
因为接收是采用中断方式,我有 ...

定时器初始化只是帮你查找问题;
而不是让你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你改程序;

有串口多的话,加些命令,在出问题的时候,通过串口把相关的寄存器读出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版主,我觉得你说的定时初始化是个很好的主意,其实就是初始化串口设置!
因为接收是采用中断方式,我有 ...

程序加些容错机制,少用WHILE;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加些容错机制,少用WHILE;

是的,但是内部有看门狗,WHILE 应该不影响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时器初始化只是帮你查找问题;
而不是让你解决问题,解决问题还是要你改程序;

没有多余串口,问题就在要连续工作几天后才会出问题!谢谢版主

网友A:
引用 楼主:
没有多余串口,问题就在要连续工作几天后才会出问题!谢谢版主

程序有跑飞吗???
或者程序停在哪个死循环里了;

有没有试过你的看门狗程序,有没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程序有跑飞吗???
或者程序停在哪个死循环里了;

程序应该没跑飞,因为其他功能是正常的!开门狗测试过,是工作的!

网友B:
难道产热还比较多么

网友B:
你应该看供电有问题吗

楼主:
解决了,是一个bu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