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定理] Altium Dsinger09为什么不报错???

楼主(2014-08-27):
如题,加工了一块基带板子,使用的软件是Altium Dsinger09,PCB规则检查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warning也没有,但是板子加工出来以后就哭了:3.3V对地短路!!!,板子急着用,还没没找到问题所在,只能来论坛求助各位大神了,跪谢!!!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板子焊接元件了没有,要是焊了元件的话可能是元件导致短路了。另外PCB制版的时候出错也可能导致问题。目前先确认下是你图本身错了还是其他原因,如果PCB本身错了的话,就可以从AD软件上找原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板子焊接元件了没有,要是焊了元件的话可能是元件导致短路了。另外PCB制版的时候出错也可能导 ...

问题找到了,有一个地孔是铺完铜以后放的,6层板中间有一层忘记重新铺铜了,结果地孔和3.3V的接起来了,不知道Altium Dsinger为嘛没检测到。。。。,还好过孔旁边走线比较稀疏,在过孔的位置上打了个洞,把过孔打掉就OK了,同样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板子焊接元件了没有,要是焊了元件的话可能是元件导致短路了。另外PCB制版的时候出错也可能导 ...

说错了,是有一个3.3V的过孔是铺完铜以后放的,6层板中间有一层忘记重新铺接地铜了,结果3.3V的过孔和接地的铺铜层接起来了,不知道Altium Dsinger为嘛没检测到。。。。,好坑啊,板子差点就废了,还好过孔旁边走线比较稀疏,在过孔的位置上打了个洞,把过孔打掉就OK了,同样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楼主的板子焊接元件了没有,要是焊了元件的话可能是元件导致短路了。另外PCB制版的时候出错也可能导 ...

没焊元器件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