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求助 关于100脚的STM32F103与FPGA使用FSMC功能实现FIFO通信的问题

楼主(2014-08-27):
由于板子不需要太多资源,所以选用100脚的STM32,现在我们使用FPGA在DSP与ARM之间实现桥接功能,使用FIFO通信,DSP与FPGA之间通信正常,但ARM这边调试的时候出现问题,开始我们使用异步模式A来调试,发现读使能和写使能不能驱动FPGA(可能驱动能力不够),后来改用片选信号来驱动,但读写的数据都不对,100脚的STM32的低16位地址引脚与数据引脚是复用的,现在不知道选用什么模式来做?  求大神帮忙解答疑惑

网友A:
可以参考:黑金开发板的例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黑金开发板的例子;

您能给个链接吗?  我主要是想解决STM32这边的FSMC的问题   100脚的FSMC貌似不好用  但现在我必须得用  改成144的耗时间耗钱

网友A:
引用 楼主:
您能给个链接吗?  我主要是想解决STM32这边的FSMC的问题   100脚的FSMC貌似不好用  但现在我必须得用   ...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d=viewthread&tid=570543&extra=page%3D1%26filter%3Ddigest%26digest%3D1%26digest%3D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