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分析] Altium Dsinger09软件是不是有bug啊

楼主(2014-08-27):
如题,加工了一块基带板子,使用的软件是Altium Dsinger09,PCB规则检查的时候没有任何问题,warning也没有,但是板子加工出来以后就哭了:3.3V对地短路!!!,板子急着用,还没没找到问题所在,只能来论坛求助各位大神了,跪谢!!!

网友A:
是不是制板的问题?

网友B:
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可能加工问题;
有刀片,对电源一块块割,也许可以查出来;
布线的间距设的多少啊?

网友C:
不会是规则没设好吧,你查查PCB板,确定没问题,那就是加工的问题啦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可能加工问题;
有刀片,对电源一块块割,也许可以查出来;
布线的间距设的多 ...

额,忘记说了,我的板子是六层板,查出来了,问题在内层,有一个地孔是铺完铜以后放的,6层板中间有一层忘记重新铺铜了,结果地孔和3.3V的接起来了,不知道Altium Dsinger为嘛没检测到。。。。,好坑啊,板子差点就废了,还好过孔旁边走线比较稀疏,在过孔的位置上打了个洞,把过孔打掉就OK了,同样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会是规则没设好吧,你查查PCB板,确定没问题,那就是加工的问题啦

问题找到啦,有一个3.3V的过孔是铺完铜以后放的,6层板中间有一层忘记重新铺铜了,结果3.3V的过孔和接地的铺铜层接起来了,不知道Altium Dsinger为嘛没检测到。。。。,好坑啊,板子差点就废了,还好过孔旁边走线比较稀疏,在过孔的位置上打了个洞,把过孔打掉就OK了,同样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可能加工问题;
有刀片,对电源一块块割,也许可以查出来;
布线的间距设的多 ...

额,说错了,是有一个3.3V的过孔是铺完铜以后放的,6层板中间有一层忘记重新铺接地铜了,结果3.3V的过孔和接地的铺铜层接起来了,不知道Altium Dsinger为嘛没检测到。。。。,好坑啊,板子差点就废了,还好过孔旁边走线比较稀疏,在过孔的位置上打了个洞,把过孔打掉就OK了,同样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制板的问题?

不是哈,是有一个3.3V的过孔是铺完铜以后放的,6层板中间有一层忘记重新铺接地铜了,结果3.3V的过孔和接地的铺铜层接起来了,不知道Altium Dsinger为嘛没检测到。。。。,好坑啊,板子差点就废了,还好过孔旁边走线比较稀疏,在过孔的位置上打了个洞,把过孔打掉就OK了,同样感谢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一定是你的问题,可能加工问题;
有刀片,对电源一块块割,也许可以查出来;
布线的间距设的多 ...

版主知道怎么给分么,为嘛我结帖的时候他说分数未分配完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版主知道怎么给分么,为嘛我结帖的时候他说分数未分配完啊

找到问题就好;
需要分配2次才行;
分配不成功,重新分配;

网友D:
那样你放完过孔它会显示的吧?(变绿色——也许不够显眼你没有注意?)

网友D:
但是检查会有信息的吧?

楼主(2015-01-27):
引用 网友D:
但是检查会有信息的吧?

抱歉,结贴以后就没有关注这个问题了,当时有DRC检查的,检查结果没有报错,至今不知道为啥。。。

网友E:
把报错屏蔽了?

网友F:
挺行了,能整6层了,

楼主(2015-03-16):
引用 网友D:
那样你放完过孔它会显示的吧?(变绿色——也许不够显眼你没有注意?)

那DRC的时候应该有错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