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寻一款16PIN 8bit FLASH MCU

楼主(2014-08-27):
功能需求如下:FLASH 4K ROM,256 SRAM,128 EEPROM,8个10bit AD,1个比较器,最好有SPI/I2C,没有也可以,14或16PIN
有类似的请推荐,请标注型号,谢谢。

网友A:
STC15W408AS,SOP16,有ADC和SPI,不过因为IO复用,用了SPI,ADC只有有路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335120

谢谢哦

网友B:
引用 楼主:
谢谢哦

怎么样
唯一就是不带E2PROM,但是可以用flash 模拟,价位不错哦,加QQ聊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