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STM8S从机I2C的问题

楼主:
    最近在用STM8S的I2C模块做从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就是STM8S在与主机的通讯时,有时会ack不了主机,但是我配置里已经将ACK位置位了,同时I2C的SDA和SCL的引脚初始化配置为带上拉电阻输入,这个是什么原因?
    后来我误打误撞的情况下,将I2C模块的SDA和SCL端分别接100pf的电容到地后,效果就好很多了,这又是为什么呢?

网友A(2014-08-27):
通讯线多长啊?
IIC要求高的场合要加抗干扰电路;

网友A: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仅供参考;

恩恩,我是引线出来的,所以线有1米长,为什么我会加那个100pf的电容接地呢,是因为我另外还有做了一个设备专门捕捉I2C协议的数据的,在没接那100pf时,我一直接着那个设备观察数据,一直都没有问题,然后我把那个设备移走后,就出现问题了,STM8S从机就偶尔不ack主机了,所以我才想是不是干扰的问题,然后就接了100pf到地这样子的。

网友B:
表示不懂,路过看看。。不过楼上说的感觉很有道理的样子啊。。

网友C:
为什么要加200的电阻呢?

网友D(2015-09-17):
上传一下代码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