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大器-信号链] TPA3112D1两个同时使用时,输出断续

楼主(2014-08-27):
TPA3112D1两个同时使用时,输出断续,单个使用没问题 两个一样的电路 共电源 共地 左右声道输入 经过多次调试后大概原因在输出端,只要把其中一个芯片的两个OUTN或者OUTP断开,另一个芯片就能正常工作,求解啊,各位大神帮帮忙

网友A:
把图贴上来看看;

网友B:
亲;这是两个功放的电源共线了。只要分离电源线;让它们独立布局,单点接一起就没问题了。
/***************
来自TI的回复

网友C:
看来还是需要进行电源隔离啊

网友B:
有可能两个一起工作,把电源拉低造成欠压保护,也有可能是两路同时使用,没有作好散热处理,导致芯片热保护。
/***************
来自TI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