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 FLASH读取问题

楼主(2014-08-27):
之前在网上买了一个nor flash模块,连接到AVR单片机,可以读写没问题

然后我自己去买了芯片回来,焊接到转接板上,再连到单片机上就不正常了,读取的时候,有时可以,有时不可以
就是连续读取同一地址,都是这个情况

是不是芯片是坏的?还是程序有问题

网友A:
可以试试把芯片换到模块上面(如果可行),如果没问题就说明芯片外围电路有问题,否则就是芯片有问题.

网友B:
nor flash型号是一样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nor flash型号是一样的吗?

完全一样的型号

网友B:
引用 楼主:
完全一样的型号

可能的原因比较多,建议你先按2楼说的尝试下,先确定IC是不是完好的
如果IC是完好的,转接板接触问题居多